[开发工具]
JLINK SN求助

楼主(2009-02-05):
我刚从淘宝上买了一个D版jlink V7用于调试STM32,SN显示是-1,不爽。请问SN是否可以更改,怎样更改?是否有不良影响?SN是做什么用的?谢了先!

网友A:
非正

就不要大声嚷.低调,低调!

网友B:
SN

是signed number,可以显示-1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其它的,如果是一个字节
那么-1是最牛B的
至于为什么,请参照反码和补码的定义
如果你还不理解,那么用刀把jlink中间的黑色方块表层小心的挂开
里面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网友C:
显示-1那是正常的
因为此时还没有写SN到LINK里去

命令行下输入

Exec SetSN=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