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非FT的I/O口能否和FT的I/O口直接连啊

楼主(2009-02-09):
非FT的I/O口能否和FT的I/O口直接连啊,还是要加个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只要电压不超过范围就可以连

楼主:
刚看了香主说的PC0~PC5都是非FT的,

那么这几个口可以和FPGA的I/O口直接相连么

网友B:
圈圈说得对:“只要电压不超过范围就可以连”

问题是你的FPGA的I/O口电压是什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