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zet6可以使用cy7c4245吗?

楼主(2009-02-11):
怎样连接?怎样配置?

网友A: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怎样使用STM32的FSMC读FIFO芯片CY7C4245V的数据

FIFO芯片有读时钟(RCLK)和读使能信号(REN)控制,而且有一个输出使能引脚(OE)。

FIFO芯片CY7C4245V
    FIFO(First In First Out)简单说就是指先进先出。作为一种新型大规模集成电路,FIFO芯片以其灵活、方便、高效的特性,逐渐在高速数据采集、高速数据处理、高速数据传输以及多机处理系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CY7C4245V是Cypress公司的3.3V高速,低功耗的FIFO,芯片容量为4K×18位,最高工作速率为100MHz(最短读/写时间为10ns),输入/输出端口由单独的时钟和使能信号控制,具有“空”、“满”、“半满”和可编程的“几乎空”、“几乎满”标志。
    CY7C4245的18位输入/输出端口由单独的时钟和使能信号控制。输入端口由一连续写时钟(WCLK)和写使能信号(WEN)控制,当写使能WEN有效时,数据在每个时钟周期WCLK信号的上升沿被连续写入FIFO存储器中。同样,输出端口由一连续读时钟(RCLK)和读使能信号(REN)控制,而且有一个输出使能引脚(OE)。如果是单时钟操作,则读/写时钟可连接在一起;在异步读/写应用中,两个时钟可以是独立的,时钟频率最高可达100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