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用 exti中断对输入脉冲计数,总是多计,敬请指教

楼主(2009-02-11):
我在设计中使用exti中断对输入脉冲计数,总是多计
使用PD15做exti输入脚,脉冲干净无毛刺,外部脉冲经光电隔离后经
施密特反相器整形后输入到 PD15脚
程序如下,请指教;
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DeInit();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GPIO_PinSourc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中断服务程序如下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pluse++;
  }
}

网友A:
多多少?有什么规律?

楼主:
exti对外部脉冲计数

谢谢您的回复,多计的数没有没有规律,我猜想是不是和STM32对GPIO输入管教的采样频率有关?

网友B:
外部脉冲大概多少的频率啊

网友C:
改成下拉输入试试

楼主:
我在设计中使用exti中断对输入脉冲计数,总是多计

谢谢大家的回复和帮助!
改过上拉和下拉没有变化,频率不高,小于1K赫兹,频率是变化的

网友A:
输入信号是否为方波,还是其它波形?

网友A:
中断服务程序中清除了中断标志后,再查查是否确实清除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RESET)
      ........

    pluse++;
  }
}

网友D:
脉冲干净无毛刺

脉冲干净无毛刺,这个是怎么做到的?脉冲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很关键,因为外部技术是没有滤波功能的。

网友E:
把你的输入脉冲截图贴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输入信号是方波,脉宽10ms;脉冲有其他设备发出,用100M示波器观察无毛刺,
在本次调试过程采用类似设备和信号发生器做实验
图如何粘上去呀

网友C:
关闭外输入脉冲,用内部定时器触发EXTI15中断,排除外在干

这个方法很简单,输入改为模拟输入即可,软触发中断位--软件中断事件寄存器(EXTI_SWIER)D15,还有边沿触发只能2选一(上升或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