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的定时器疑惑《求救香版主》

楼主(2009-02-12):
    香版主,我不知道ST关于STR912的库函数有几个版本,我看了我的手头上的库函数, 关于定时器的这个函数 TIM_DEINT(),主要是把定时器的各个寄存器恢复到复位值,我看到此函数里面TIMX—>CNTR = 0x1234;但是参考手册上是写着CNTR的复位值是0xFFFC哦,不知道为什么?

例外:香版主可不可以提供一个例程是把STR912的定时器初始化为定时使用的
用于产生一定时间的周期    谢谢

网友A:
看STR9外孙库里面定时的OCMP例程

TIM Example 2.

Example description
===================
This example shows use of TIM1 output Compare 1 interrupt for toggling GPIO( P4.1)

将输出Pin的功能关闭了,就是定时器中断了。

楼主:
请教楼上外孙库 在什么地方下载?

外孙库  在什么地方下载?

网友B:
外孙库?应该是外设库吧?笔误?

网友C:
晕~~~ 2楼也太强了吧?

外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