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急,IAP 下载程序错误!!

楼主(2009-02-13):
目前在调试IAP程序,发现个问题,IAP程序已经做好。
在做APP程序时,当不该变想量表地址及XCL脚本地址时程序正常。

然后我将 程序里向量表地址改成0x8002000 XCL地址也改成0x8002000 生成bin文件,IAP下载到 板子里OK,运行正常。

但是 我在将应用程序改回到 0x8000000 XCL地址也改回0x8000000时IAR仿真下载程序时出现错误,而且好几个工程都出现这个错误,是我不能再次调试程序。

请大家帮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继续提问!

还有个问题就是
我发现我建立的一个IAR工程,放在为A文件夹下,然后复制整个工程再放在文件夹B下,我发现当我编辑A下的工程文件时(比如MAIN.C)B文件夹下的MAIN.C会跟着改动。
郁闷!!用MDK就没问题。

不知道那位有遇到我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实在不喜欢用IAR ,但是MDK下 我用要生成 APP应用程序时又不知道如何设置选项,程序里向量表地址肯定要改,还有其他地方改么?

望大侠赐教!!!!!

网友A:
1楼问题请先擦除FLASH,2楼问题请在项目中更改源文件路径

网友B:
RX

第二个问题我经常碰到,是IAR环境里打开的文件定位错了,要把IAR环境里打开的所有文件都关闭,再重新打开,文件的定位才是正确的。

第一个问题你下载的为什么是ADCDemo.bin?仿真是用的不是bin文件,是不是你配置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