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最便宜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09-02-14):
STM32最便宜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一般最便宜的型号就是配置最低的型号

下面是目前已经量产型号的列表。

请注意:因为QFN封装的价钱较贵,所以QFN36封装的价钱与LQFP48封装的价钱相当,基本差别不大,有时可能QFN36封装还略贵一些。

网友B:
很吸引人,请问ST32的开发板在广州有售吗?

网友C:
102已经出了

可以败得到了?

网友D:
STM32F101C6T6 这个型号现在最便宜!

STM32F101C6T6  这个型号现在最便宜!

网友E:
价格差不多!

有时间买几pcs玩玩!

网友F:
五楼是正解

STM32F101C6T6  这个型号现在最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