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可以用DMA传送数据??

楼主(2009-02-14):
DMA, sd, IO, DM

网友A:
楼主有不能使用DMA传送SDIO数据的理由吗?

其实你问出这个问题的同时,就应该反问一下自己,如果对我这个问题有答案了,你的问题自然也就有答案了。

网友B:
SDIO 的DMA模式可以用,但不稳定。

我是试验的结果是SDIO 4bit DMA模式, 单扇区读写可以,但是多扇区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