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香主两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9-02-14):
我用STM32的一个IO端口作为数据总线(有时输入有时输出),我该配置成什么模式,配置后是不是输出数据用ODR,输入用IDR寄存器?

STM32103VB的三个串口波特率可达到115200吗,下载程序是是可以的,在应用中也应该可以吧,可固件库中好像不支持这么高吧,应该怎么办?

楼主:
还一个问题

如果我用AD1和AD2采用DMA同步采两通道数据,可我还想在不影响这两通道信号的时候,怎么实现不用DMA方式偶尔采集其他通道的数据呢?

网友A:
开漏输出与上拉输入是不可能同时使用,所以必须使用外部

你一直调不通就是因为没有加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B:
是俺理解错了

问题2:STM32103VB的三个串口波特率可达到115200吗,下载程序是是可以的,在应用中也应该可以吧,可固件库中好像不支持这么高吧,应该怎么办?

是我搞错了,原来多少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