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哈哈,还是没有说清楚清空USART模块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当然不知道如何实现。

楼主:
呵呵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

其次,从STM32方面考虑,很容易解决:在你认为需要清空串口寄存器时,通过USART的状态寄存器检查接收寄存器的状态,如果非空则执行一次读操作即可。

楼主:
三三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检查接收寄存器的状态,如果非空则执行一次读操作

8楼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香主的提醒

谢谢香主的提醒

网友B:
有数据没关系,你不去读它就行了。可以根据标志判断是否

网友C:
先重复读取, 直到标志指示没有有效数据, 就算空了吧

网友D:
 把RxCounter弄回0就从数组第一位开始接收了。个人理解楼主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

楼主:
wakaoo说的很对

wakaoo说的很对

楼主:
楼上莫非被我雷倒了

呵呵~~~~~~

网友A:
呵呵,最好少来点这种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