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版主STM32 来控制5个马达

楼主(2009-02-16):
有一个案子要控制3个DC马达(带计数)和2个伺服马达,用一片STM32F103是否能搞定?谢谢

网友A:
请说明详细需求:多少管脚?什么样的波形?频率多少?

驱动电压?

用一片STM32F103肯定能搞定,关键是哪个型号。

楼主:
谢谢版主

之前用的是F103C6T6,担心这管脚不够,要选其他的封装了,哪个更合适?用vnh2sp30做DC马达驱动,STM32针对马达的控制库 适合所有的马达控制还是特定的呢,用vnh2sp30有必要用到这个库吗? 没怎么去研究,偷偷懒,直接问你们了,节约点时间

网友A:
STM32针对马达的控制库只适合于变频控制

不知道vnh2sp30是什么,所以不知道是否有必要用到这个库。

楼主:
vnh2sp30 也是ST的产品啊

网友A:
哈哈,我不可能知道如何使用ST的所有3000多种产品

我这里只负责MCU的产品。

网友B:
LZ用一片不可行

2个伺服电机就会耗掉大部分资源. 而且你只能选带有TIM8的型号!

网友A:
不好意思,谁能说说这样的DC马达和伺服马达各需要哪些资源

需要什么样的驱动信号?

网友B:
伺服电机有直流和交流两种,但通常指交流!

交流的伺服电机需要三相的SVPWM,几路AD进行电流电压采样,编码器接口.而且需要进行大量的实时运算.
DC电机就看他要咱驱动了,如果仅是向不同的方向转,不需要调速的话,2~4个IO口就行,如果还要调速,则需要1~4个PWM(通常最多两个).如果还需要做闭环控制的话还要加AD采电流,编码器采位置和速度.

网友A:
STM32F103的大容量版本有2个高级定时器,能同时驱动2个伺服电

每个高级定时器都可以分别产生3对互补PWM输出,这种高级定时器专门用于三相电机驱动,适合直流或交流、有传感器或无传感器的驱动方式。

另外还有4个普通定时器,每个都有4个通道,最多可以同时产生16路不同的PWM输出波形。

网友B:
有那么多定时器但并不表示能驱那么多个电机!

同时驱两个伺服的意义不大,那会榨干处理器的所有时间,这样子的系统没什么意义,但允动一个,同时允另一个不是伺服的没关系,或是同时驱其它几个不需要多少控制能力的电机也可!

网友A:
就是因为处理器有足够的时间,才在STM32中设计了2个高级定

出于12楼相同的考虑,最开始我们只在STM32中设计了一个用于驱动三相电机的高级定时器,但后来发现STM32有足够的处理能力,所以在新的大容量STM32产品中放置了2个高级定时器,可以同时驱动2个三相电机。

网友C(2015-04-02):
大家我想问下st的cpu控制控制三相电机矢量控制算法和伺服三相定位、速度、 转矩控制可以吗我们公司想那这个ST公司的开发变频器

网友C:
因为DSP的芯片太贵了我想考虑用ST的芯片做三相同步伺服和异步伺服及矢量变频器请知道朋友给我会个信息。

网友D:
STM32F103的芯片可不可以做矢量变频器控制和伺服驱动控制,请那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F103的芯片可不可以做矢量变频器控制和伺服驱动控制,请那位高人指点迷津. ...

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在做,

网友D(2015-05-17):
版主能发一个ST公司的变频器矢量控制程序吗学习下

网友D:
那位高手能给我提供一个ST的变频器矢量控制核心算法,我想利用st做变频器和伺服位置控制

网友E(2015-06-24):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压?用一片STM32F103肯定能搞定,关键是哪个型号。

请问版主,我用通用定时器TIM2,TIM3最小定时周期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F:
一个芯片可以控制这么多真不容易啊

网友G:
STM32F103VCT6同时控制两个三相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什么马达?通过指针分别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