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 48pin ADC转化异常!!!

楼主(2009-02-17):
说明一下,项目需要检测电池电压,在低电量时给用户提示。

下面是第一列是供电电压,即电池电压,第二列是分压后电压,第三列是ide读到的adc转化后的数值。mcu工作电压2.5V
电池电压    分压后电压    IDE中读取到的数值DEC
4.4    1.719             2316
4    1.572             2189
3.8    1.456             2108
3.7    1.385             2081
3.6    1.361             2066
3.4    1.267             2092

当电压从4.4降低到3.6过程中,最后一列数据是正常的,保持一个降低的趋势,但从3.6继续降低3.4时,ide读到的数据上升。这样就无法区分到底是3.7V还是3.4V。
开始认为是参考电压变化太快所致。使用的是48Pin的封装,没有Ref+ - IO。其参考电压是MCU的供电电压。但此电压是经过LDO之后的电压,从测量的结果看从4.4-3.4的过程,MCU供电电压保持在2.5V。

从去年的一个项目就发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掉,因为是干电池,可以回避掉。但现在又是这个问题,使用锂电池,因为可充电,电压上升也是正常状态 ,无法回避。

请教,到底什么原因。大概的程序流程如下:

void Init_ADC_Voltag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4 (ADC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single chann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single ,not continuous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control by soft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ADC_Cmd(ADC1, ENABLE);
    START_ADC_MCU();
}

void START_ADC_MCU(void)
{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ADC_Cmd(ADC1, ENABLE);
}

u16 Get_Once_Voltage(void)
{
    u16 voltage=0;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 RESET);
    voltag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start the next adc conversion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return voltage;

}

u16 Get_32times_Voltage(void)
{
    u32 voltage=0;
    u16 voltage_aver=0;
    u8 i=0;

    for(i=0;i<32;i++)
        voltage += (u32)Get_Once_Voltage();
    voltage_aver = (u16)(voltage>>5);

    return voltage_aver;
}

int main(void)
{
    Init_ADC_Voltage();
    Battery_Voltage = Get_32times_Voltage();
    while(1);
}

楼主:
晕哦,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没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晕哦,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没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开什么玩笑

  开什么玩笑,STM32F103 48pin没有 PC.4引脚

楼主:
楼上,这跟pc4有什么关系

楼上,这跟pc4有什么关系

G4 - 24 33   PC4/ADC_IN14  I/O  PC4  ADC_IN14

pc4只是adc输入,并非参考电压

Vref+ Vref-只有100pin的有

网友B:
在STM32F10xxx中如何得到最佳的ADC精度

一般ADC测量不准的问题与电路的设计有很大关系,请楼主看看这篇应用笔记: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an/15067.pdf

楼主:
谢谢香水城

谢谢香水城,先仔细看看。

楼主:
没有问题了

原因是我用的稳压电源不稳所致。换了一个更好的稳压电源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过还需要用锂电池测试一下。

谢谢香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