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定时中断里可以用到多少全局变量,有无要求?

楼主(2009-02-17):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见笑了

不好意思,我是用定时器模拟32路PWM输出,对STM32的位操作不熟悉,所以在对IO位的求反操作的时候每一个通道定义个全局变量,对IO有无C中~求反操作呢,例如象51中的P1_1=~P1_1

网友A:
中断里可以用到多少全局变量,这是所用的编译器决定

这个问题与芯片无关。

对于一般的编译器,没听说有这样的限制,所以我会奇怪“这是什么问题?”

从STM32来讲,GPIO端口寄存器可以直接用于位操作,如ODR是输出寄存器,假如要在端口3上做操作:
  ODR |= 0x04;  // 端口3输出高
  ODR ^= 0x04;  // 翻转端口3 —— 输出低
  ODR ^= 0x04;  // 翻转端口3 —— 再次输出高

楼主:
我是一直用贵公司的固件库

对斑竹所用的操作不熟悉,呵呵看来我要仔细看寄存器吧,还要用过去的习惯。但实话现在习惯了固件库,真的不想直接对寄存器操作了记不住。
会用的全是库中的函数了呵呵。丢了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