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内部的RC32khz准吗?

楼主(2009-02-19):
(无正文)

网友A:
不准,误差至少在1%左右

网友B:
那一天下来不是误差好几分钟

网友A:
RC振荡器的特点就是价格低但精度差,受温度影响大

正因为这样,STM32上才会设计有外部晶体振荡器。

不建议使用内部的RC振荡器作为RTC的时钟,但在不使用RTC时,可以用这个RC振荡器作为独立看门狗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