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可不可以提供这样的开发板?

楼主(2009-02-20):
只要有一小块PCB,在PCB上焊有STM32的MCU加晶振,连好JTAG的引脚到JTAG座上,引出所有的MCU脚。

俺看到很多新的MCU都想试一试它的功能,只是一看到那些学习板上的外围就烦。

楼主:
正是俺想要的理想开发板子,实在是太完美了!

请问哪里有售?如果是在广州,俺明天立马拿几片回来。

网友A:
我有啊,呵呵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45989e0874be201533e27eb3988be6e5.htm
STM32F103Z核心板(可自行外扩SRAM/NAND flash)
资源:

1:板载STM32F103ZET6;(自行外扩SRAM/NAND flash,图片仅供参考)

2:引出所有I/O口

3:独立BOOT跳针

4:20PIN标准JTAG接口

5:有一个状态LED灯(接PF6)和电源指示LED灯

网友A:
100RMB

100RMB

楼主:
4楼的板子的确好看,但是还是太复杂了,

建议4楼把板上的RAM和flash 做成另一小块PCB,由用户决定加上去还是不加上去,效果肯定会更好。

要知道起用一块新MCU的首要步聚,就是先用示波器,频率计测出ADC极限响应时间,所要用到的外围中断时间,通过IO间接测指令的执行时间,看看与软件仿真是否相符,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需要的就是一块带JTAG口带ISP口的连好了晶振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