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HDM 161A 液晶

楼主(2009-02-21):
我用的液晶是JHDM 161A, 单片机是STC89C52,8位数据接口,怎么只显示半屏
?下面的程序只显示01234567,以后的不再显示,请各位高手帮忙,在此感激不尽!

程序如下:
RS BIT 2.0;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
RW BIT P2.1 ;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
E  BIT P2.2 ;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

MOV P1,#00000001B ;清屏并光标复位
ACALL ENABLE;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110000B ;设置显示模式:8位1行5x7点阵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001111B ;显示器开、光标开、光标允许闪烁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000110B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H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1行第一个位置)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30H ;字母0的代码
CALL R_DATA
MOV P1,#31H ;字母1的代码
CALL R_DATA
MOV P1,#32H ;字母2的代码
CALL R_DATA
MOV P1,#33H ;字母3的代码
CALL R_DATA
MOV P1,#34H ;字母4的代码
CALL R_DATA
MOV P1,#35H ;字母5的代码
CALL R_DATA
MOV P1,#36H ;字母6的代码
CALL R_DATA
MOV P1,#37H ;字母7的代码

CALL R_DATA
MOV P1,#38H ;字母8的代码
CALL R_DATA
MOV P1,#39H ;字母9的代码
CALL R_DATA

AJMP $

WR_DATA:
SETB RS ;RS=1
CLR RW ;RW=0 ;准备写入数据
CLR E ;E=0 ;执行显示命令
ACALL DELA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SETB E ;E=1 ;显示完成,程序停车
RET

ENABLE:
CLR RS ;写入控制命令的子程序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RET

DELAY:
MOV P1,#0FFH ;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否忙的子程序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P1.7,DELAY ;如果P1.7为高电平表示忙就循环等待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