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KSTM3210E]万利的板子放到桌子上液晶无显示,放地板上就亮

楼主(2009-02-21):
[EKSTM3210E]万利的板子在家里放到桌子上液晶无显示,放地板上就可以.
在单位桌子上就可以.
奇怪...
开始以为家里电脑USB供电电流小,直接外接5V电源也不行,无意放到地板上就可以.
估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哈哈,成地板感应器了...

网友B:
哈哈,估计你家海拔太高了

有意思

网友C:
试一下你家的桌子导电不?

网友D:
多半EMC问题

没什么好奇怪的,先确定放在桌子上时是MCU还是LCD没工作起来,再检查一下相应器件的控制信号线和reset是否有退耦处理。另外用一个小的接地的导体慢慢靠近放在桌子上的板子的各个部分看看。

网友E:
可以当传感器检测地板还是桌子

网友:
还是5楼说的好.呵呵.

现在不用哪个LCD,看不清,换了一个OLED,OK了....

网友B:
没名没姓,楼主怎么称呼?

哈哈,是不是没名没姓的人会有没头没脑的问题?

网友F:
接地问题

接地问题?

网友G:
接地

可能与接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