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版本芯片和Z版本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2-22):
一不小心买到了A版本的STM32F103芯片,现在发现不能扇区擦除,只能片擦除。请问还有什么区别,哪有详细说明?

网友A:
A版本也开始卖了?

网友B:
请楼主把芯片上印的字样抄下来看看,现在应该买不到A版本

你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STM32F103C6T6A

刚刚在ST网站上看到,好像是新出的
那为什么ST自己的ISP软件不好用呢?一定要片擦除才行?

网友C:
ISP 软件可以正常使用

新推出的芯片可以正常烧写,请检查您的232电路。

楼主:
这个是设置

楼主:
选择了片擦除就没有问题

使用Keil也是同样情况

网友B:
6楼不是有提示吗? 你要擦除的那一页有写保护

请解除写保护后再进行擦除。

楼主:
我没有设置过写保护

以前的103C6T6都对的

楼主:
请香版回答下

我肯定不是我设置的问题。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设置以前都没问题的
另外使用Keil也同样不行,不能扇区擦除

网友B:
我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暂时回答不了

请检查你使用的软件是否为ST最新发布的。

楼主:
昨天发现问题,今天刚在ST网站上下载的 版本V1.2

楼主:
哪位还有有STM32F103C6T6A 也帮忙测下吧

总得弄明白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