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64腿的和100腿的晶振配置程序一样吗?

楼主(2009-02-23):
我只V系列写好的程序移到R系列,速度貌似忙了10倍
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所有STM32的晶振配置程序都一样

请检查你的晶振是否起振。

“忙了10倍”是什么意思? “忙”= 快?  “忙”= 慢?

楼主:
因为速度慢下来,所有忙了,呵呵,别字,是“慢”

晶振启振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测试的,

在单步到 RCC_HSEConfig(RCC_HSE_ON);之前 晶振任意端对地电压是0.08左右,
执行完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电压变为 2.0左右

楼主:
v和r比较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ms with input clock equal to 9MHz (HCLK/8, default) */
    SysTick_SetReload(9000);
    /* Enabl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之前用v系列芯片进中断1000次是1S时间,
现在用R的,大概中断1000次要近10S时间。

谢谢

楼主:
别的程序执行也变慢

网友B:
从现象上看

好像HSE没有起振,系统使用的时钟是HSI(内部RC),你还是查查你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晶振的问题

在开启晶振后延时一段时间就正常了。
谢谢给我解答的高手。

网友:
请问LZ,是晶振的什么问题?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