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如何关使能独立看门狗?

楼主(2009-02-23):
大家好!
我现在用到看门狗,但是发现看门狗只能开,不能关。
而我的设备在待机的时候,会进入STOP模式,那样长时间不操作,看门狗就溢出复位了:(
请问这个该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STM32的独立看门狗,一旦启动就没办法关闭

你的问题有2种办法处理:

1)进入STOP模式前,喂一次狗,然后在狗没咬人之前,通过RTC唤醒CPU喂一次狗,这样不断重复。

2)进入STOP模式时停止LSI,唤醒后再恢复LSI。

第一个办法比较好,可以保证看门狗始终帮你看门。第二个办法的危险是,在唤醒CPU时,如果还未来得及恢复LSI,程序就跑飞了,你哭都来不及了。

楼主:
恩,我试一下第2种方法吧。

51的看门狗都可以开关使能,这个有点……

网友A:
“51的看门狗都可以开关使能”,你是否认为这是好的功能?

看门狗的作用是监视系统的运行,如果能够被关闭,如何能真正地起到监视系统的作用?不能真正起作用的看门狗,又有什么意义?

从技术上讲,看门狗的作用之一是为了在程序跑乱的情况下,可以复位系统并恢复其功能。如果看门狗能够被关闭,就意味着跑乱的程序有可能关闭看门狗,这样等于没有看门狗,而不能被关闭的看门狗则不会有这个问题。

51有此功能,并不能说明这是一个好的功能!

楼主:
哦,谢谢香主的解释。

香主,好像启动了看门狗以后,就不能关闭LSI了:(

网友A:
哈哈,我忽略了这一点

确实,如果LSI不能关闭,你唯一的选择就是使用2楼说的第2种方法了。

5楼引用的这个说明,再次印证了我在4楼说的理由,看门狗是不能被关闭的,不管以什么方式。

网友B(2013-10-18):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的作用是监视系统的运行,如果能够被关闭,如何能真正地起到监视系统的作用?不能真正起作用的看门狗 ...

是这个道理,多谢香主指点

网友C:
路过看了下,发现5楼贴图。
收获收货。以前没怎么注意呢,

网友D:
需要先看看   以前没有玩过   先顶一个   有时间  好好学一学   谢谢楼主

网友(2013-12-11):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上用第一种方式好使不?

网友E:
stm32的看门狗打开就没法关闭。除非reset后才能关闭

网友F(2014-04-20):
看门狗启动不能再关闭,有点解惑

网友G(2017-03-26):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的作用是监视系统的运行,如果能够被关闭,如何能真正地起到监视系统的作用?不能真正起作用的看门狗 ...

你的这种说法我不能认同。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想进入standby模式,单独使用wkup1引脚唤醒。但是如果开了iwdt,standby模式会被iwdt复位唤醒。这样的话,我就出现了两种需求:1、正常运行的时候,我需要iwdt为我保驾护航 2、我需要进入standby的时候,不需要iwdt,只需要wkup1进行唤醒
但是现在这个iwdt一旦被开启,就不能被关闭,明显不符合我的需求。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ST的功能并没有考虑完善。

退一步讲,standby这个功能的设定也是有问题的,standby本来就是进入低功耗,而看门狗iwdt又能够唤醒他。一般的单片机设计中,肯定是要开看门狗的,那么这个standby模式根本就没有意义。谁会需要一个老是跳出来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H:
定时喂狗不就等于关闭了吗

网友H:
看门狗也可以不用开启,使用外部复位芯片。

网友I(2017-06-20):
尼玛,不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