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3.24下编译慢,如何解决?

楼主(2009-02-23):
keil 3.24自带的stm32库是2.01版本的,我在st网站上下载的是2.03版本。我把keil目录下的.c和.h文件都替换为2.03版本的,stm32f10x_vector.s和cortexm3_macro.s文件也采用st的2.03版本,编译起来速度特别慢,两三秒编译一个c文件。没替换之前是编译速度很快的,一秒编译两三个。在公司机器和我自己的机器上都试过,编译都很慢。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是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

网友B:
To:

在Optinos for Traget下的Output里去掉Browse Information勾选

楼主:
谢谢yjgyiy

已解决。

网友C:
在Optinos for Traget下的Output里去掉Browse Information勾选

在Optinos for Traget下的Output里去掉Browse Information勾选
速度是快了,可惜信息没有呀,2.02的库和2.03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

网友D:
STM32的库是在KEIL里自带的???

还是需要在工程里加入库??

网友E:
唉~~

这个库用起来不怎么顺手的说

网友F:
有没有不用库的常用例程?

有没有不用库的常用例程???

感觉要是用好库也得花一点力气,

看看相关资料,

用熟悉了还是要有个过程,

而且出问题,调试肯定没有自己写的方便.

而且,运行速度慢,代码,

多少有点得不偿失.

感觉提供库,可能多少有点商业考虑在里面.

网友F: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虽然外设库对外设进行了大量的包装,

但是这些代码毕竟是在操作硬件,

很难相信,不看硬件手册,就能写实际的在产品上运行的代码!

但是如果,既看硬件手册,又要花时间看外设库的规则和函数调用,

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

其实这些都无所谓,

关键是keil提供的寄存器头文件,因为要适应库文件来使用,

结果弄得奇庞大臃肿!!!

对不想用库的人来说,看着眼晕!

实在是讨厌!!!

网友F:
好再静下心来找找,也没有多少

好再静下心来找找,也没有多少.

就一些结构体类型声明外设的寄存器结构,

然后,定义一个外设的首地址,用前面声明的结构体类型强制转换一些,

得到一个结构化的外设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