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TC问题?

楼主(2009-02-24):
利用STM32的LSE时钟做了一个日历,每秒中断调整一下时间,调整后的时间数据(年月日时分)都存入BKP寄存器。前期一切正常但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就是有时候整个电路重新上电后发现保存的年月日信息是正确的,但是时分数据却丢失了,有时候恢复到初始化了,有时候却又恢复的是断电期间的某一数据!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32768Hz的晶体是那种圆柱状的,用的是12pF的电容,并在晶体的两个引脚间串联了一个2.4M的电阻。(看过精华区中的讨论,也观察过时间,与PC机的时钟相比不是那么准确的,但是为什么时分的数据会丢失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保存在后备寄存器中的部分内容丢失了,是这样

好像只有一种解释:程序有问题,应该与LSE无关。

你最好举个例子说明你碰到的问题。

网友B:
RE

STM的RTC感觉是有问题。你可以试着在RTC相关寄存器初使化程序前加延时,看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