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 STM32的 后缀 是Y 或者是 Z

楼主(2009-02-25):
我用的是STM32F103VBT6 - Y
STM32F103VBT6 - Z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还有IAR5.2下老是报个WARNING
真不知道该杂处理, 我感觉Y版本比Z版本在仿真的时候,在程序下载后,跳到主程序里面要慢点

网友A:
我也是买的Y版,不知有什么区别

网友B:
ST网站上有STM32所有系列产品的勘误表

STM32所有系列产品的勘误表按照小容量、中容量和大容量划分,有3个文档。

STM32F101x8/B, STM32F102x8/B and STM32F103x8/B medium-density device limitations

STM32F101xC/D/E and STM32F103xC/D/E revision Z high-density device limitations

STM32F101x4/6, STM32F102x4/6 and STM32F103x4/6 low-density device limitations

STM32F103VBT6是中容量产品,关于你说的问题,请看上面第一个文件的第2.6节的说明。

网友C:
调到主程序慢

有可能程序太大或者是编译器的原因,同样程序我用4.42就很慢,而KEIL要快点。感觉KEIL比IAR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