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 isp 程序突然下载不了

楼主(2009-02-25):
stm isp  程序下载一直很好,上午突然下载不了了,检测不到芯片了

网友A:
This chip is murdered

网友B:
车子开不动了,可是楼主没说什么于原因

可能是撞车了,可能是没油了,可能是车轮掉了,可能根本没有司机~~~~~~~~~~~~~~~~~~

楼主:
stm32f103zdt6坏了(USART1的发送引脚坏了),主板232也坏了

网友B:
很可能是PC主机与STM32端的供电不是一路,至少地线没有接好

像这样两边电位不平衡,烧个片子只是小事情,PC没被烧坏算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