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奶奶的,我的STM32有时能起来有时起不来

楼主(2009-02-25):
真是千古奇闻呀。我的STM32跑UCOS,变量分配在内部RAM的话,每次断电都能顺利的启动。但是把变量分配在外部RAM时,用我的正版ULINK2和盗版ULINK2仿真都好使,但是一旦掉电,用正版ULINK2烧写的程序有时候能起来有时候起不来。不好使的症状是进HardFault了。用盗版ULINK2烧写的程序那是一次都起不来。另外用正版烧写是在公司,用盗版烧写是在家里。搞不明白到底是仿真器的问题,还是环境不同所致。他奶奶的,居然这种事都让我碰上了。高手帮忙诊断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保证所有变量在使用前都经过初始化,都具有确定的数值

最好在程序一开始把所有的内外RAM全部清0。另外,在初始化外设之前也最好调用一下DeInit()。

顺便问问,现在的老人家也会玩单片机了?哈哈~~~~~~

网友B:
是单个模块用DEINIT()吗

stm32是不是不能一下子Deinit,你用哪部分就给哪部分DeInit()。

楼主:
哈哈,我确实是快被折腾成老奶奶了!

不过问题的根源终于昨晚水落石出了,不关外部RAM的事,是初始化外部接口的另一个区时,对外部RAM空间产生了干扰所致。在这里提醒一下用外部RAM空间同时又挂有其它并口器件例如LCD之类的同志要注意了。当出现仿真好使,掉电不好使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