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的一些 疑惑

楼主(2009-02-26):
为什么两个要求的时间不一样
   一个是 4ms
   一个是 20us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

另外图中写的是“最小20us”。

楼主:
但是表中最小是 1ms

网友A:
表中说的是对外部复位信号的要求

1楼和2楼贴出的2个部分不是一样的东西。

1楼图中的脉冲发生器是在外部复位信号基础上,再增加至少20us。

楼主:
软件复位和 外部复位 应该是单独的吧

我就是说 为什么外部复位要至少1ms  内部的最少20us  就可以
 他们不都是指向系统复位吗
 还有就是 内部这些复位产生后 NRST口 输出的脉冲有多宽?
谢谢香主

网友A:
外部复位通常都是上电复位,需要较长时间不奇怪

内部这些复位产生后NRST口输出的脉冲至少20us宽。

楼主:
谢谢 香主 的回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