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支持大端模式吗?

楼主(2009-02-27):
看Cortex‐M3的手册,CM3 支持小端模式和大端模式,可STM32支持吗?因为ST在Cortex‐M3加了很多外设,如果改成非默认的大端模式,外设寄存器岂不乱套了,固件库岂不乱套了,Keil编译器支持吗?谁能告诉我答案,谢谢。

   由于需要,非常想用大端,但又怕非典死人。
   如果不能这样用,Cortex‐M3的REV, REVH,REV16 以及REVSH在keil中怎么用?

网友A:
STM32不支持大端模式

网友B:
2楼有个错误

STM32是支持大端模式的 ,默认的是小端模式

网友C:
怎么修改成大端模式?

关注中ing

网友B:
解答

可配置引脚BLGEND 用来选择大端模式或是小端模式
系统复位将检测课配置引脚。 复位之后就不能修改大端模式或是小端模式
注意几点
1  对系统控制区(SCS)的访问通常用小端模式
2  系统复位之后更改大端或小端模式是无效的
3  专用外设总线(PPB)区域必须为小端模式,与BLGEND设置无关

网友D(2016-01-25):
我记得似乎有一个BIT是选择大小端的。STM32是支持的。

网友E(2016-05-20):
STM32有BLGEND引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