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icroelectronics Attacks New Markets for STM32 Family

楼主(2009-02-27):
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l/cms/press/news/year2009/p2372.htm

New microcontrollers combine USB OTG, Ethernet, CAN2.0Binterfaces, and audio-class I2S interfaces, bringing scalable 32-bit family to extra applications

http://www.st.com/mcu/inchtml.php?fdir=pages&fnam=stm32_connectivity

3 bootloader options available:

- USART+CAN+USB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DFU) class (default)
- USB Host mass storage class (optional)
- Ethernet bootloader (optional)

网友A:
......

CAN2.0Binterfaces?米有2.0A的吗?
IO都全部都5V兼容了?

网友B:
 啊,跟NXP LPC1700干上了!

 CAN2.0Binterfaces?米有2.0A的吗?     有CAN2.0B,2.0A就不需要了。

网友B:
USB & CAN

USB & CAN,记得以前有人想用STM32做USB <-> CAN网关,而以前的STM32不支持,但现在明确写支持了。

根据
http://www.st.com/mcu/inchtml.php?fdir=pages&fnam=stm32_connectivity

All these peripherals can work simultaneously, the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ia(应该是 is?) a great communication gateway

网友A:
这个不是偶说的吗?

最近完成了一个CANOpen的项目,所以可能准备做一个USB<==>CAN网关和CANOpen主机。
不过既然不支持10位的COB-ID的话,估计不会用STM32了。

至少偶接的那个德国的项目,用的还只是10位的COB-ID。

网友B:
CAN2.0B & 2.0A

CAN2.0B & 2.0A,有了CAN2.0B,就应该完全能做2.0A的事情。STM32的CAN2.0B,可以收发11bit-ID 的CAN报文,当然29bit-ID 的CAN报文也没有问题。

LS应该明白上面的道理吧。所以,STM32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