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版,关于FSMC的问题

楼主(2009-03-01):
请问香版,我需要使用STM32F103VD与SJA1000连接,本来SJA1000是与51直接连接的(AD[0..7],RD,WR,CS,ALE这几个脚),现在使用100脚的STM32与SJA1000连,使用数据/地址复用,AD[0..7],RD,WR可以直接与STM32直接连接,但SJA1000的ALE与SMT32的NADV怎么连,看STM32的手册,NADV在上升沿时用与锁存A[0..15]的地址信号,但51是在ALE的下降沿锁存地址的,是否要在ALE和NADV之间连一片反相器??
另STM32是3.3V电平的,SJA1000是5V电平的,SJA1000与STM32的信号线连接的时候是否需要在连接的信号线之间加入如245这类的电平转换呢??谢谢!

网友A:
你有时序图吗?请对照时序图看看

我没有用过这个器件,也不知道它。

关于电平匹配的问题,最好加上电平转换的器件;但是因为100脚的STM32上FSMC大部分都是5V容忍的管脚,如果你用到的都是这样的管脚,而且你的外围器件能够识别3.3V的电平,也可以不用电平转换器件。

楼主:
你可以把SJA1000看成是一片内部是573和一片SRAM的芯片

SJA1000就是一片具有地址数据复用的总线,如果说,要用STM32的FSMC(地址/数据复用)与62256之类的8位SRAM相连,中间要用74HC573,那么74HC573的ALE脚与STM32的NADV脚是直接相连还是要通过反相器相连呢??

网友A:
还是对照时序图看看比较可靠

请上个图

楼主:
多谢香版,SJA1000读时序见下图

这是SJA1000的读时序

楼主:
再上个SJA1000的写时序

这个是SJA1000的写时序,STM32的数据信号是在NADV的信号为高期间建立和保持的.

网友A:
根据5、6楼的时序图,对照STM32的时序图,有必要接个反相器

在ALE和NADV间接一个一个反相器。

楼主:
那么FSMC通过74HC573或74HC373相连时NADV也是需要连反相器对吗!

网友A:
74HC573或74HC373是下降沿触发锁存还是上升沿触发锁存?

请不要问这么具体,根据原理分析即可,相信你自己应该有这种判断能力。

如果是上升沿触发锁存,则不必加反相器,否则需要。

网友B(2014-11-12):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