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4.42能调试大容量的stm32吗?

楼主(2009-03-02):
iar 4.42能调试大容量的stm32吗?

我用的jlink v6版本仿真器,调试101vdt6不成功

网友A:
好像不可以

至少需要加一个补丁。

IAR 4.42是在大容量的STM32之前发布的。

网友B:
我正在调试103VCT6呢

到ST官网上下个补丁,就是一堆文件,里面的说明文件告诉你分3步把哪些文件拷贝到哪个目录下,然后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