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待机时,WKUP引脚唤醒和NRST引脚唤醒一样吗?

楼主(2009-03-02):
STM32在待机模式下,可以通过WKUP引脚的上升沿或者NRST引脚,进行唤醒!

是不是,这2种唤醒方式的效果一样那?
唤醒后都是从头开始执行main()那?

网友A:
WKUP引脚唤醒后程序从待机暂停的地方继续执行,没有芯片复

NRST引脚唤醒后程序从RESET向量开始执行,相当于一次复位。

网友B(2014-01-04):
貌似是复位啊

网友C(2014-03-03):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复位啊

我也做了一个板子,程序唤醒后貌似也是复位,用的芯片stm32f107,不知道是不是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