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stm32的ADC的参数问题?

楼主(2009-03-03):
1,ADC输入特性,等效的负载阻抗和采样电容。具体的参数,另外是否与ADC的配置参数相关。
2,在下一次取样时采样电容是否会存有上次转换的电压,也就是说,如果采样一个浮空通道,会输出什么样的数据?

谢谢!

网友A:
ST网站上有一个应用笔记说明了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