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DMA实现每次传多字节数据,N次触发后中断?

楼主(2009-03-04):
例如:如果每次传2字节数据到RAM,每次目的地址增加,触发N次后产生中断。在DMA中可行。

但是如果想每次传输16字节数据,每次目的地址增加,触发N次后中断,能实现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在每次传输后重设置DMA寄存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功能应该是STM32中的DMA循环模式

循环模式用于处理循环缓冲区和连续的数据传输(如ADC的扫描模式)。在DMA_CCRx寄存器中的CIRC位用于开启这一功能。当启动了循环模式,数据传输的数目变为0时,将会自动地被恢复成配置通道时设置的初值,DMA操作将会继续进行。

详细请看STM32参考手册的第9章。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需要用多个buffer来接DMA的数据吧?

如果是需要不断切换DMA的目标内存单元,那么采用循环方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你重新配置DMA的寄存器。

楼主:
还是okman1999理解我的需求,看来还是要用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