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输出电压表 问题

楼主(2009-03-05):
我记得gpio为输出的时候 只是cmos输出,但是表中的输出参数 怎么也有ttl的呢。不解

网友A:
在使用上两者没有差别,你可以不必理会是CMOS口还是TTL口

既然使用上没有差别,手册上就没有详细标注哪些是CMOS端口,哪些是TTL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