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 32 I2C 加电后 一直是BUSY

楼主(2009-03-07):
I2c, STM, rc, se, ip
我用万利的板子(STM32F103),和我自己做的板子(STM32F101C6T6)!测试 I2C 读写铁电FM24CL64。

只要硬件连上 FM24,程序执行完 RCC 时钟初始化后,STM32 的 I2C 就一直处在 BUSY 状态下!只有 1,2次没有BUSY!

可是我仅仅就打开了I2C1 的时钟,别的都没做! 怀疑是FM24的问题,我换过,还是老样子! SDA和 SCL都 10K 上拉到VCC了!

但是只要 断开 FM24的连接,STM32 I2C 啥也不接 就不 BUSY了!

谁知道是啥问题呀?

RCC配置如下:

void RCC_Conf(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设置系统时钟为HSE   /* Enable HSE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enable flash Prefetch Buffer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set flash wait latency   according to system cloc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set AHB Clock prescaler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set APB hi speed Clock prescaler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set APB lo speed Clock prescaler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set ADC Clock prescaler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select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wait system clock OK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I2C1 | RCC_APB1Periph_USART2 | 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

楼主:
我Debug ,执行完RCC 后 ,I2C 就一直 Busy

楼主:
把掉跳线,就不 busy

我把万利板子上的 I2C 两个跳线拔掉!再测试,就不BUSY了!
难道 STM32  不能接 铁电?

会不会是因为 万利板子上的 STM32F103 ,是A 版本的问题呀?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因为读铁电的时候,在发送停止前,没有把ACK关掉!

网友A(2009-04-12):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兄弟,谢谢你!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长时间,豁然开朗啊!!!

网友B:
兄台你说是的这句话吗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兄台你说是的这句话吗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您的意思是不是在执行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之前 把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这句加上呢,虽然我跟你的CPU不一样,但都是st的,呵呵  我这句加不加都一样,在读完数据后i2c就busy ,一直busy

网友C:
关于I2C总线上电平的问题

网友D(2013-04-17):
引用 网友C:

这位DX,能这是看的什么资料可否共享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