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手请教ISP的问题

楼主(2009-03-08):
    我的电脑是笔记本,现在要ISP烧程序,用了一个BUS转RS232的转接卡,主控芯片是PL-2303,晶振12M,BUS转RS232后 我设置为端口2;  现在我用的单片机STM32F103C8T6,在使用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上图了 ,是不是这样的方法就是错的还是我没有设置好 ,请指教。。。。

楼主:
??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A:
使用even parity

不过我估计还不是这个的问题,还是串口转换的问题。

网友B:
找McuIsp去,他做的那个小工具速度和稳定性都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C:
请通报一下,如何解决的

对别人是个帮助。

到这里来不光是寻求帮助,还要提供帮助。

楼主:
换了一个usb转RE232模块

以前是用的一个USB转RE232的数据线,但是不知道晶振是多少 ,现在换了一个专门的模块 晶振是12M的,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D:
用好点的转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