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请把跳线转到从内部RAM启动

网友B:
usb线拔下来,再插上

usb线拔下来,再插上

楼主:
插拔了

插拔了好多次,还是一个结果,这是为什么?

网友C:
万利的板子

  万利的板子出现问题,如果方便最好直接找万利,特别是硬件问题的话。

网友B:
看看option里面配置对不对

看看option里面配置对不对

cpu型号选美选

网友D:
在资源管理器中那个U盘是否已经出现了?

网友E:
用ISP擦除芯片应该可以

我碰到:
如果用MDK调试下载了程序或ISP下载的程序,再用IAR调试时,会出现类似现象,用ISP擦除程序后再用IAR才能正常调试

楼主:
六六

问题已解决

楼主:
复位了N次还是这个样子

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你在这个片子上曾经做过什么?是否JTAG口已经烧坏?

或ISP的USART1被烧坏?

楼主:
六六六

问题已解决

网友F:
说说你都拿这块板子试过什么代码

有没有做过读写保护之类的

网友E:
用MCUISP试试,这款ISP软件挺好用

楼主:
没有读写保护

没有设置读写保护

网友A:
你能肯定芯片没有被烧坏?

如果芯片已经被烧坏,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G:
我也碰到过,多复位几次就OK了!

网友H:
我以前刚学的时候也碰到过多次,用ISP重新擦除原来的程序

就好了。。。

楼主:
回20楼

我用isp擦写了好多次,还是不行,如果选了校验那么程序就不能下载成功,不选校验程序下到芯片里后点“跑”结果没有出现程序的结果,我对这个芯片没做什么,就是这个实验板向目标板上烧程序,万利的板子不会这么脆弱吧!!!!!真实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