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pulse mode 请教

楼主(2009-03-10):
用STM32F103的PB10输出脉宽可调的单脉冲,采用one pulse 模式TIM2_CH3,参看例程,现在 如果不需要外部触发,使能计数器就开始计数,输出,如何设置,请教版主,谢谢

网友A:
可以用软件触发啊

参考一下TIM其他的例子吧
STM32的TIM开始计数,可以通过软件,外部触发,也可以用其他的TIM同步,相关的例子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