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P的用户程序中如何处理中断?

楼主(2009-03-10):
看了AN2557文档,IAP程序从0x800 0000开始占用了最低位置的8K,
中断向量表是把从0x800 0000开始的Flash的重新映射到地址0,产生中断时,能正常响应中断;
而用户程序从0x800 2000,相应的中断向量表重0x800 2000开始,当产生中断时,CPU怎么知道中断向量表是在0x800 2000开始的位置而不是从0x800 0000开始的位置?或者说是什么办法让0x800 2000开始的向量表映射到了地址0?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么?

网友A:
用户程序重新设定中断向量表

用户程序重新设定中断向量表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at 0x08002000 */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2000);

网友B:
参考我以前回复其他工程师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