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FLASH写入的方案

楼主(2009-03-16):
有少量的一些数据,需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写入FLASH中保存。采用那种方案较好?存储的地址是放在主存储器的未页还是放在信息块中为好。请指教。

网友A:
什么芯片?

楼主:
STM32101C6/STM32103CB

同标题

网友A:
STM32的信息块中没有地方可以存放数据,必须放在主存储器中

请看STM32F10x闪存编程手册(2008年9月第4版)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网友B:
除非产品功能稳定,参数操作次数少,否则建议加个24C01

一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