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水城

楼主(2009-03-17):
VTarget = 3.352V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JLink Error: Wrong ROM location (15:2). Expected 0xE00FF003, Found 0x14770011

Keil 下这样是不是STM32F103VET已经挂了

网友A:
不如换个CPU试试吧

楼主:
另外一板就没这样提示,手头上只有两STM32F103VET,没有ARM换

网友A:
那估计就是CPU坏了。

没什么可惜的,虽然坏了CPU,但是得到了经验。哈哈。

楼主:
又来一个同样现象有,我没有IC了,惨!

这次我用最少的系统,有源晶振,复位,Jlink V7  Keil V3.4,仅调试了几次,又来一个同样现象有,我没有IC了,惨!这下真对ST32失望了,
VTarget = 3.358V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JLink Error: Wrong ROM location (15:2). Expected 0xE00FF003, Found 0x14770011

网友B:
我也有跟你一样的问题JLINK 无法调试!

STM32F103VD也是最小系统,有源晶振,复位,IAR 4.42A 一次都没调,出现的跟你的差不多意思.焊两块板子,都一样的问题. 连ST ISP都没法进.  用JLINK COMMANDER也是能连上JTAG(不知道是不是真连上,有200KHZ速度),但报内核错误.

楼主:
我有1000KHZ速度

楼主:
原来是有源晶振的问,去掉有源晶振就可以了检测到了

网友C:
你们的有源晶振是多少伏特的?一般的有源晶振是5V的

STM32的晶振接口不能承受5V,说不定管脚已经被烧坏了。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才描述错了.

我是无源晶振,换过8M和4M的,都不行.下午开过一个新话题的,怎么没见到啊!现在家,错误的截图没法发上来.

网友B:
本来用STR71X及STR75X挺好的,现在改用STM32,没法调了.

本来想用STM32的SWD调试接口及FSMC,现在芯片连都连不上啊!SWD JTAG模式都试过,都没法用.ISP也没法用.ARM内核号是1BA04177,正确的好象是3BA04177,记不清楚了,就是第一个数字是错的. 在IAR环境中,貌拟下载成功,但报RAM不可用,或寄存器R0不可读,CPU CORE NOT HALTED.

楼主:
我的有源晶振是3.3V的

现在只要接上源晶振就出现这样的现象
***JLink Error: Wrong ROM location (15:2). Expected 0xE00FF003, Found 0x14770011

网友C:
11楼:请确认你的JLINK支持STM32,12楼:请上你的线路图

还怀疑你们的系统供电有问题,VDDA接到哪里?

楼主:
VDDA接到3.3V

网友B:
JLINK不好说!

D版的V6及V7都试过,正版是V5的. V6及V7用SWD方式试过,可读到ARM内核的ID,但第一位是错误的.在FLASH COMMANDER中能连但不能读整个芯片,明后天只能用万利板上的那个芯片试一下,能不能用我这两个JLINK.或用那板上简易的调试器来访问我的芯片了.

网友B:
电源供电

前16V 220UF +104  中间是BM117-3.3V   后面是10UF +104    芯片周边5个电容是224.    实测电压3.37V.

楼主:
电源供电

AS1117后面是10UF +104    IC每个电源入口都有一个104,共7个104

网友C:
对不起,我眼神儿不好,请把图放大些

17楼的前-中-后是什么?看不懂。

网友C:
BOOT0、BOOT1和VDD4为什么悬空?

晶振频率是多少?

楼主:
你系下PCB,BOOT0接到地,VDD4接到3.3V,只有BOOT1是悬空的

网友C:
调试软件是什么版本?

JTAG接口部分的线路图呢?

楼主:
调试软件Keil V3.4 JTAG接口部分没画上去

JTAG用10P的,1 3.3V 2 PA13  3 GND  4 PA14  5 GND 6 PB3  7 GND 8 PB15
9 GND  10 RESET

网友C:
你能肯定Keil软件可以支持JLink?

还有你这个JTAG接口也怪怪的,我们都是用20针的标准接头,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接。

网友B:
电源部分构成

前中后是电源部分构成.最前面是5V输入,前即此5V端是16V 220UF电解电容 +104贴片电容   后就是输出端3.3V处是  10UF电解电容 +104贴片电容. 中间是BM8117-3.3V LDO

楼主:
Keil是可以支持JLink,是Keil网上说的

http://www.keil.com/pr/article/1141.htm

网友C:
建议一:降低JLink频率;建议二:把BOOT0/BOOT1改为内部SRAM启动

建议三:确认JTAG线路的正确性,各个上拉下拉电阻都没有遗漏。

网友B:
他这个10PIN接口的JTAG好象是ST的范例啊!

他这个10PIN接口的JTAG好象是ST的范例啊!

网友C:
31楼的说法有出处吗?

网友C:
我们没有用SWD,33楼的意思是说10针的接口是用于SWD的?

另外,我看了29楼给的链接,它没有说JLink可以支持SWD,只说支持标准的20针或14针JTAG接口。

The SEGGER J-Link is a USB to JTAG adapter supporting ARM7, ARM9 and Cortex-M3 processor based devices with JTAG speeds of up to 12MHz. It interfaces to all evaluation boards and target hardware using a standard 20-pin or 14-pin (optional) JTAG connector.

网友B:
家里电脑的网速比较慢.

应该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那HARDWARE START(想不英文名了,那个硬件设计入门)文件中关于JTAG部分,有一个各种不同引脚JTAG使用方法,有一个JTAG就是只用4个脚的,JTMS,JTCK,JTDI,JTDO,没用那NRSTIN. 还有一个地方是ST的3210B的原理图部分,在调试接口处有3个接口电路,有一个就是用10脚的.好象还是JTAG和SWD都可用的.   不过我不知道他的引脚对不对.1 3.3V 2 PA13  3 GND  4 PA14  5 GND 6 PB3  7 GND 8 PB15
9 GND  10 RESET.         另外我也是用10PIN JTAG.连接直接用杜邦线的. 但不成功啊!

网友C:
请35楼再确认一下是哪个文档,你说的这2个文档我都没有找

这2个文档都只介绍了20针JTAG接口的连接方法,没有10针的连线图。

楼主:
回香主,

1:降低JLink频率 不行
2:把BOOT0/BOOT1改为内部SRAM启动  可以
3:JTAG我见有些开发板也有同我一样的10P JTAG

网友B:
AN2586 P19 4脚JTAG

AN2586 P19

网友C:
如果改为内部SRAM启动,可以连接,估计是以下原因

网友B:
UM0426 P37 SWD

引脚未核对

网友C:
回38楼:这个表表示有几个信号以及信号的名称

表中并没有给出JTAG电缆的连线标号,JLINK的20针引出接口是标准的,不能随便接。

我问的是,你怎么知道10针接口的哪个针接哪个信号?有什么根据?

网友B:
我的BOOT0,BOOT1怎么改都没用

三种模式我都试过,都没法连接芯片进行调试,连ST ISP都连不上,ISP有时还无响应,叫我检查BOOT配置.

网友C:
谢谢40楼的图,但这是SWD的接口,JLink支持SWD吗?

请看我在34楼的回答。

网友B:
我今天下午把所有20PIN的引脚都补全了

我今天下午把所有20PIN的引脚都补全了,(VCC,VREF也都接,只有地只用一根线),关键的RTCK等都补了.但也是一样啊! 杜邦线也检查过. 我人品不会这么差吧! 不过我们的板厂不好,明天还得重新检查PCB,上次也是有一根线做不好,搞了很久.

楼主:
多谢香主,问题解决了

在J-Link Commander下按下硬件再r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B:
在我的D版JLINK是否支持SWD之前,说SWD是没有意义的.

没钱的主啊!

网友B:
还有为什么我的ISP没法用呢?

我想这之间肯定互相有联系.总不能D版的JLINK不能用,变成ST网站下的ISP也不能用了.

网友C:
能用ISP的前提是线路正确,供电正确,操作正确

当然,芯片没有损坏。

网友D:
已搞定.

上午刚从外地回来,今天尝试一下其它的方法.现已搞定.证实了我D版V6,V7都是支持SWD的,呵呵,还证实了STM32是有点很奇怪的地方.还有就是10PIN JTAG没试过.改天也试一下.

网友C:
如何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