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7):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找到发生这个异常的原因并消除它

楼主:
原因

发生这个中断的原因,应该是未知的硬件错误,是不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当然是软件的问题

比如访问了不存在的存储器。

楼主:
知道了

谢谢香主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