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K-stm32f 用不了了,晕死!

楼主(2009-03-18):
IAR4.41A 我现在能编译,但一DEBUG IAR 就死机了,换了几个USB口也这样,原来能DEBUG的项目也下不进去,我怀疑是板子的问题,现在是显示download 完,之后就一片死寂!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A:
估计你碰到了下面这个最常见的问题

请把BOOT0/BOOT1设置到内部SRAM启动试试,原因请看这个文档的第68页: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mages/STM32_Technical_Slide_PDF.pdf

楼主:
谢谢香主,这个文档是哪个文档,我看不到

请把BOOT0/BOOT1设置到内部SRAM启动试试,原因请看这个文档的第68页:

  是哪个文档

网友A:
2楼有链接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没注意!看到了

楼主:
照做了,好像还是不行, 在框 programming flash 停住了

楼主:
香主:还是不行呀

网友B:
我碰到过一次programming flash进度条出现后完全死寂的情况

结果发现是使用的lnk文件错了,使用了编译到RAM的lnk文件,重新指定成编译到flash的lnk文件就好了。

楼主:
解决!LOAD前按复位键就行,还是下载到flash,感谢各位的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