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flash为什么比SPI flash贵那么多?

楼主(2009-03-18):
AT24C512用I2C之类的只有64kbytes要7,8元左右。
而PM25LV010A用SPI之类的有128K bytes只要不到2元。

为什么I2C flash还有市场呢?

谁能给说一下看看呢?

网友A:
前者可以随机存取;后者是按块操作的;

工艺也不一样。

网友B(2011-10-31):
一个是FLASH,一个是EEPROM。

网友C:
性能不一样,用途也不同。

网友D:
这个应该用途不一样吧

网友E:
AT的EEP有那么贵吗???

铁电的还差不多

网友F:
没有可比性,各方面工艺参数都不一样啊。

网友G:
主要跟生产工艺有关

网友H:
24C系列EEPROM普遍在一百万次写循环寿命以上,还有上千万次的。
25系列的flash撑死几万次。

网友I:
工艺的问题所在

网友J:
别墅和经济适用房都是房子,即使面积一样,价格肯定不一样。

网友K:
:D 都不一样

网友L:
这个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