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救香版主 我用str91访问sd卡 一直接不到返回数据

楼主(2009-03-19):
 我用str91访问sd卡 写数据到fifo后  等待检查接受fifo如果不为空的标志
但是fifo一直为空,调试到这就过不去了。我按照例程ssp读写eeprom的配置的,也使能过了的。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请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你的SD卡供电电压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