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实现个变态的功能。【已结贴】

楼主(2009-03-19):
STM32最大可有512K的程序空间,我想把它分成大约6份,一份存放IAP程序,大约占12K,剩下的500k分成5份,我这样可以一个CPU里放5个应用程序,我想用5个中的程序中的哪一个,设置一下,复位后就运行哪个程序,还可远程升级且不局限于串口1,你们说这样做有无可行性?

如果认为可行先帮我看看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1:FLASH的部分擦除问题如何解决?

2:下载程序时用什么通讯协议比较好?

3:怎么跳转?

网友A:
偶觉得可行!

1:FLASH的部分擦除问题如何解决?

参考PM0042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3259.pdf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images/STM32F10xxx_Flash_Programming_Manual_Rev4.pdf

2:下载程序时用什么通讯协议比较好?
自己定义通信协议最好,主要是保证可靠通信就行,最重要的别忘了做校验

3:怎么跳转?
因为STM32的中断向量表地址可以设置,所以每个应用程序都可以有自己的中断向量表。复位启动后,根据选择设定当前的中断向量表地址,然后跳转到选择的应用程序入口处运行。

网友B:
完全可行!

看下UBOOT吧

楼主:
好,谢谢各位,开始收集资料....

网友C:
其实也可以合一起,软件选择启动而已

楼主:
楼上好办法

楼主:
那些串口下载程序的单片机都基于什么通讯协议啊?

这方面有规范吗?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

网友D:
完全可行,呵呵。

我的手持编程机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各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