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多通道采样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2):
目前用STM32F103设计一个多通道采样平台,用3个AD(为了减少A/D转换占用时间),每个AD有4路规则通道,用软件触发方式启动转换,经过多天的摸索,发现如下问题:
1 扫描方式下,只有最后一个转换完成后才至 EOC 标志,因此用软件查询方式只能得到最后一个通道的数据.
2 非扫描方式下,读到的数据一直都是某个AD的规则通道组的第一个通道.
请教各位,
1如何用软件触发AD去转换指定的多通道中的某一个通道?手册上怎么也找不到相关说明.
2难道多通道只能用DMA方式吗?DMA只能对AD1,AD2可以通过同步采样去获得,AD3在DMA方式下如何实现?
3 3个AD同时用如何解决数据传输问题?中断方式?这样就太麻烦了的.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这里有一个旧帖可以参考

网友B(2013-08-31):
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