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传输,每传一个字节PC0产生1个脉冲,能实现吗?

楼主(2009-03-23):
用DMA方式从SRAM传输256个字节到DPIOB,每传一个字节后PC0产生1个负脉冲,能实现吗? 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实现每传一个字节后产生1个负脉冲,但不是在PC0

用DMA模块从SRAM向GPIO端口传输数据,需要一个DMA的触发源,楼主没有指定触发源,可以使用一个定时器作为DMA的触发源。

可以设置这个定时器产生一个很小周期的PWM波,每个周期传输一个字节,这个PWM波刚好作为要求的脉冲输出,唯一的区别是不能在PC0上产生脉冲输出,因为PC0不对应任何一个定时器的输出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