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STM8S能不能用STLink2进行下载

楼主(2009-03-23):
用RLink可以实现swim的下载,那请问使用和STM32一样的STLink2能不能实现SWIM的下载?

网友A:
新的STLINK可以

但已有的STLINK2不支持SWIM。

楼主:
那么新的STLINK

使用的话,和RLINK是不是就是一样的了?只需要STVD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香主给推荐一个吧

工厂里要批量下载的话,使用哪个比较方便吗?或者有什么便携的下载器可以用来批量下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