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用的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2009-03-23):
引脚多,用不到,是全部接地啊?还是接高电平,还是悬空,不管?

网友A:
可以考虑接地再输出低电平

如果不考虑功耗问题也可以悬空,并配置为浮空输入。

网友B:
四种选择

1.上拉
2.下拉
3.接地
4.悬空

四种各有优缺点

网友A:
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功耗和抗干扰

网友C:
如果不考虑功耗。抗干扰最强是那一种

网友A:
如果要提高抗干扰能力,请使用接地再输出低电平

这种方式的功耗也非常小。

网友D(2009-05-06):
请问香主

    提高抗干扰:接地在输出低电平
    设置成哪种输出(推挽还是开漏)?

网友A:
推挽或开漏都可以

网友E:
考虑低功耗,用那种方式呀?

考虑低功耗,用那种方式呀?

网友A:
请11楼看2楼的回答

可以考虑接地再输出低电平。

网友F(2011-07-22):
我平常都是悬空的,看来以后要改进了。

网友G:
;P 接地以后 要是程序配置成输出高... 完了。。。。。

网友H:
如果已经悬空了无法改了,不考虑功耗,要增加抗干扰性是不是设置成输出低电平比较好?

网友I(2013-03-07):
如果每个不用的管脚都要接上拉的话,那在这些电阻上是不是就要消耗掉大量的电流了?